TCL T20跑D4、D3

楼主(2009-04-20):
一台TCL T20,客户送来时不通电,拆开测量,无3V与5V供电,其中5V电源管4914烧糊。更换4914后仍未有电压出,估计电源管理SC1403坏,更换后开机电流1A,插测试卡跑D4、D3,不显。摸北桥温度很高,不知下一步应当怎样查了?请高手指教。
电源

网友:
估计北桥可能大点

网友:
更换过内存,重做过北桥,故障依旧。本来就是五伏的电源烧坏的,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北桥会坏??应当不会是北桥坏了吧?

网友:
已修好,915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