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7N60 代换

楼主(2009-04-20):
一台飞利浦 107S6 被雷击坏, 保险烧; 开关管7N60三极短路,
我到电子市场买来三片,回来才发现型号是7NA60和7NB60, 代换上后无法开机,
到网上查好像参数是一样的.

请问, 7N60和7NB60,7NB60是否可以代换?

--------------------------------------------------------------------------------------------------
已修复,是买来的7NB60是坏的,买的是拆机件.
后来把7NA60换上去,可以开机,  7N60,7NB60, 7NA60这三个管应该是可以互换的.

另外这机器的TEA1057P 也是被击烧了的, 雷击的机器这个IC一般都要更换.

网友:
7N60 - 7.4 Amps, 600 Volts N-CHANNEL MOSFET - Unisonic Technologies

网友:
可以的,要不你拿K2645又可以的.3842.你换了吗

网友:
楼上了,飞利浦的显示器没用3842, 而飞利浦107S6是用TEA1507电源IC,打雷TEA1507容易打掉,把TEA1507换一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