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07f5开机黑屏很长时间才亮但是显示很模糊!

楼主(2009-04-20):
PHILIPS 107f5
开机黑屏很长时间才亮但是显示很模糊!
很急啊!

网友:
最好上个图,你描述不清楚不能准确判断,有点象显示器的聚集电压有漏电。

网友:
查管座和高压包

网友:
在出现故障时.检查和亮度相关的电压是否正常.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由管座或G2电压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显像管老化

网友:
查查灯丝电压。看看是不是灯丝供电电容坏了。换个试试以前遇到过,还有不亮时高压有吗。遇到过行场芯片的供电电容不良开机5分钟才亮的

网友:
现在换了管座开机不黑屏了但是有点模糊,不过开机一会再关掉在开就 正常,如果长时间拔掉电源再开就不行了。

网友:
换管座.调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