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IO检测到的电压异常

楼主(2009-04-20):
一块杂牌845PE板,本来的IO是IT8702F-A,进BIOS里面的电压监控画面,发现各电压值都乱跳,但有一定幅度。比如cpu core就是1-3v之间,+12就是8-13v之间。用表测各电压正常,说明只是检测错误。进cpu-z看到io为8712,而且原io有换过迹象,于是就换成8712,但故障相同。
该板无大问题,只是启动时在诊断卡26会等比较长时间(大概10秒),然后才能出显卡信息。

请各位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
是都报错的,而且不停地变。但是IO我已经换过了,故障不变,而且IO的其他功能基本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代料意思是别家产的芯片贴ITE?有没有可能本来是WINBOND被换成ITE呢?不过除了电压检测其他都没问题,应该不是WINBON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