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进水问题

楼主(2009-04-20):
接到一三星液显,说是进水了,拆开看0465严重列开,保险也坏了,0465后面有两个二极管坏了一个,
换完后通电测试,电是通了,可是接示灯很快的闪烁,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哪时有问题,我把高压部分断开也是这样。。。是电源部分的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电源部分应该还有问题再仔细查下滤波电容等

网友:
电源电路保护了

网友:
发现问题了`是变压器一个脚与里面的线圈断开了,我也没有接上,直接换了个高压板就OK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变压器坏了,还会导致这种故障啊

网友(2009-06-12):
电源还有电源不稳定的地方,在查一下,或换掉所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