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P5P800-MX 主板CPU电源管理芯片型号

楼主(2009-04-20):
接了一片华硕P5P800-MX 主板无CPU电源管理芯片,不自是用啥型号的芯片
另问下:上CPU假负载VTT参考电压点对地阻值是多少?我测得是12欧,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不是想问VTT_CPU的电压是多少,我是用假负载打对地阻值为12欧,
测别的板子都在35欧以上。想确定12欧是否正常

网友(2009-07-04):
ADP3180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09-09-26):
ADP3188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值得怀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