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与AM2+针脚差别

楼主(2009-04-20):
AM3的主板已经出了好几个型号了,DDR3的主板也正式上市了。我们来看一下AM3与AM2+针脚差别,多了还是少了。

网友:
从图中看AM3比AM2就多了一针,MA3四个角落少针一样,而AM2左下角比AM3的左下角少了一针

网友:
从图上看AM2的cpu可以装在AM3的主板上,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AM2的CPU插座是940针的,AM3的CPU插座是938针的,AM3的CPU可以插在支持AM2的CPU的主板上,AM2的CPU不可以插在支持AM3的CPU的主板上

网友:
AM2,AM2+,AM3的关系见图。

网友:
学习了  ,和明天装一台玩红警

网友:
AM3比AM2+少了两个针脚

网友:
amd怎么老是干这种 容易混淆的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2+没有集成了DDR3的控制器,只有AM3兼容DDR2&DDR3控制器,还有一点就是AM3原生4核~

网友:
谢谢楼上,改过来了。

网友:
AM3的CPU 左下面多一针脚。AM2的主板左下角少一针脚怎么装上去

网友:
看错了,不好意思,应该可以

网友(2009-07-22):
貌似AM3的针脚少了两个 越先进越简单??、、

网友:
这就是趋势   简单的东西   发挥更打的作用    谁叫人家AMD牛B那

网友:
还不如不改接口,要么就多搞点针角。像intle多牛

网友:
大势所趋,不动作一下是不行的

网友(2009-08-24):
AMD其实也是很不容易啊

网友:
我是真的不怎么喜欢AMD的东西

网友:
其实AMD的东西还不错的啦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把AM2多出来那两个脚的拔了,哈哈

网友:
学到东西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