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焊接时夹主板的夹台夹得稳当吗?

楼主(2009-04-21):
请问这种焊接时夹主板的夹台夹得稳当吗?如果有更好的固定主板的夹台请推荐几款。

网友:
这是加手机板用的

网友:
不能夹电脑主板,太重,只能夹硬盘电路板等小板

网友:
谁发明个夹主板的,我买

网友:
拿废机箱改一个就行,上螺丝后保证不动

网友:
呵, 这个玩意我有一个跟他一样的。不过是弄小电路板时候,焊接用。主板不行啦,这个太小了。好像还有一种锁在桌子边沿的。可以

网友:
要是有能夹住电脑主板的就好了,夹在边沿的那种是全金属很重,怕把主板夹坏了。

网友:
拿废机箱改一个就行,上螺丝后保证不动
我也用机箱改了一个,只用2个螺丝固定,比较方便。

网友:
楼上的上个图 大家学习下

网友:
拿废机箱改一个就行,上螺丝后保证不动
我也用机箱改了一个,只用2个螺丝固定,比较方便。
引用 网友A:

空口无凭,请上个图吧,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焊接还用夹主板,晕了

网友:
焊接还用夹主板,晕了
引用 网友B:

为了主板不被台面磨损到,还是夹稳了拆卸和焊接元件方便点,当然硬要钻牛角尖的人可以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