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显刷新率降低,有水平波纹

楼主(2009-04-21):
请问下,一般彩显彩显刷新率降低,有水平波纹一般与哪里有关,要查哪些电路,这两个故障是否存在关联性!!!麻烦哪位师付指点一下!!!

网友:
你的刷新率多少时会出现水平波纹.又是多少时不出现水平波纹.

网友:
几乎在每个刷新新率上都会出现水平波纹,当分辨小,刷新率低点时好像要好点!
现在主要想问下,显示器刷新率降低到底怎么回事啊,和哪些电路有关!
以前可以打到1024*768  85MZ但是现然不行,打到这就黑屏!!!最高只能打1024*768 75MZ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来个小结吧!!
接机的时间行管已击穿,包有虚焊,所以没多想补焊后加行管,开机可以使用,时间不长,行管又击穿
测二次电源电压有300V,更换升压管后电压正常,又上行管,试机,发现行管发热还是不正常且刷新率上不去,参考“屡烧行管原因分析”后,查S校正主电容已失效,更换后行管发热和刷新率问题解决了,但是有许多水平波纹,且调节纹波一项无明显改善。
查电源各滤波电容正常,后发现电源的50765被更换过,找一原装50765换上后,波纹消失,整机使用正常,交客户使用约十天了,没来再来找我,哈哈,搞定了!!!

网友:
我在更换S校正电容时是直接查的主校正电容,原因如下:
根据行频升高时S电容应减小,行频降低时S电容应增大,结合电路分析,当分辨率和刷新率提高时,实际上都提高了行工作频率,所以S电容是应该呈最小状态,只有不并联电容的情况下才是最小值,所以只可能是主校正电容的问题。
另外,为什么在分辨率和刷新率低时,可以显示呢,主要是因为S校正电路起了作用,有其它的校正电容并入,但是显然可以显示,但效果并不是很好!!!
以上仅是个人对维修的一个总结,高手们么笑,还要感谢论坛的各位师付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