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开机没有反应

楼主(2009-04-21):
今天买了个二手硬盘,装上后发现没有系统,自己开始安装XP,当进行到磁盘分区时(原磁盘没有分区)电源突然没有了,自动关机了。再开机什么反应全没有。后又找了一个电源(金河田310W)安装上后还是同样结果。电源坏掉了,现在什么反应全没有了。请高手指教是什么问题?应该修理哪里?现在用万用表测量,3V和5V全部对地短路。请问是哪里坏了,重点应该检查哪里,应该换哪些另件。本人原来学过无线电,但没修过电脑的电源,对电路也不太清楚。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刚才又量了一下,橙色线对地绝对短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应该从哪里开始查?

网友:
本人原来学过无线电,但没修过电脑的电源,对电路也不太清楚。
---------------------------------------
看完了置顶的帖子,你就会了。

网友:
既然你都查出3.3V短路了,就把3.3V整流管换掉就行了。但你要注意一点,正常时3.3V对地电阻也只有4-5欧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是绝对的。
3.3V对地多少欧??

测量紫线、绿线电压。

网友:
连烧两个电源,还是先排除一下主板和附属硬件的故障比较好。

网友:
很可能是硬盘造成的,希捷硬盘很容易发生问题,造成电源短路的。

网友:
能烧两个电源,查你的硬盘吧.

网友:
硬盘坏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