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三星711N 万能板代换

楼主(2009-04-21):
一台三星711N 液晶显示器
指示灯闪烁 不能开机 检测驱动板3.3V 电压为0.6V  1117-33上测得
判断 1 ~1117损坏  2~ 后级短路 断开后级电路 3.3V正常
拆下SE16AWL-LF  3.3恢复正常 无此芯片 只能用 2621万能板代换
接好引线  12V   ON/OFF  ADJ  GND  开机 屏幕一闪即灭
测得13V 高压板掉至9.5V
因为 此电源板上反馈只从5V取样
判断 5V空载后 造成12V 带载效能降低
将接至2621万能板12V 不接 从电源板直接 接入5V至2621 的12V DC转换5V处
试机正常
经验 :5V取样的电源 最好不能空载 要么会造成12V电压偏低 机器不能工作

网友:
自己顶自己顶

网友:
对,三星的电源板都是从5V取样的,5V空载是不行的,不过我们都是换原装板,改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