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宽 液晶屏损坏维修一例

楼主(2009-04-21):
一台联想19宽屏显示器
开机白屏 判断 :高压板正常 (因为有白屏 灯管工作正常)
                可能驱动板 或者 显示屏
         检测:驱动板至液晶屏 5V正常 代换驱动板 故障依旧
         结果:液晶屏损坏
拆开液晶屏屏蔽板 检测液晶屏电路 5V保险损坏 5V后级对地电阻为3欧姆
因为5V 送至屏电路后 有一升压电路 将5V升至12V左右 检测一贴片电容短路
换后 故障修复 所以 液晶屏坏后不要轻易放弃 因为维修中液晶屏电路损坏也有
一定几率  除了液晶屏破碎 都要看看 努力修修

网友:
是不应该轻言放弃。。。

网友:
好经验  ,细心的就能修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2次,一次和你的一样,屏板上的贴片电容击穿,还有一次就是贴片电容下面的塑料压破了,都烧了屏的保险。

网友:
耐心加细辛等于成功了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