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系列芯片功能略表

楼主(2009-04-21):
74HC01 2输入四与非门 (oc)

74HC02 2输入四或非门

74HC03 2输入四与非门 (oc)

74HC04 六倒相器

74HC05 六倒相器(oc)

74HC06 六高压输出反相缓冲器/驱动器(oc,30v)

74HC07 六高压输出缓冲器/驱动器(oc,30v)

74HC08 2输入四与门

74HC09 2输入四与门(oc)

74HC10 3输入三与非门

74HC11 3输入三与门

74HC12 3输入三与非门 (oc)

74HC13 4输入双与非门 (斯密特触发)

74HC14 六倒相器(斯密特触发)

74HC15 3输入三与门 (oc)

74HC16 六高压输出反相缓冲器/驱动器(oc,15v)

74HC17 六高压输出缓冲器/驱动器(oc,15v)

74HC18 4输入双与非门 (斯密特触发)

74HC19 六倒相器(斯密特触发)

74HC20 4输入双与非门

74HC21 4输入双与门

74HC22 4输入双与非门(oc)

74HC23 双可扩展的输入或非门

74HC24 2输入四与非门(斯密特触发)

74HC25 4输入双或非门(有选通)

74HC26 2输入四高电平接口与非缓冲器(oc,15v)

74HC27 3输入三或非门

74HC28 2输入四或非缓冲器

74HC30 8输入与非门

74HC31 延迟电路

74HC32 2输入四或门

74HC33 2输入四或非缓冲器(集电极开路输出)

74HC34 六缓冲器

74HC35 六缓冲器(oc)

74HC36 2输入四或非门(有选通)

74HC37 2输入四与非缓冲器

74HC38 2输入四或非缓冲器(集电极开路输出)

74HC39 2输入四或非缓冲器(集电极开路输出)

74HC40 4输入双与非缓冲器

74HC41 bcd-十进制计数器

74HC42 4线-10线译码器(bcd输入)

74HC43 4线-10线译码器(余3码输入)

74HC44 4线-10线译码器(余3葛莱码输入)

74HC45 bcd-十进制译码器/驱动器

74HC46 bcd-七段译码器/驱动器

74HC47 bcd-七段译码器/驱动器

74HC48 bcd-七段译码器/驱动器

74HC49 bcd-七段译码器/驱动器(oc)

74HC50 双二路2-2输入与或非门(一门可扩展)

74HC51 双二路2-2输入与或非门

74HC51 二路3-3输入,二路2-2输入与或非门

74HC52 四路2-3-2-2输入与或门(可扩展)

74HC53 四路2-2-2-2输入与或非门(可扩展)

74HC53 四路2-2-3-2输入与或非门(可扩展)

74HC54 四路2-2-2-2输入与或非门

74HC54 四路2-3-3-2输入与或非门

74HC54 四路2-2-3-2输入与或非门

74HC55 二路4-4输入与或非门(可扩展)

74HC60 双四输入与扩展

74HC61 三3输入与扩展

74HC62 四路2-3-3-2输入与或扩展器

74HC63 六电流读出接口门

74HC64 四路4-2-3-2输入与或非门

74HC65 四路4-2-3-2输入与或非门(oc)

74HC70 与门输入上升沿jk触发器

74HC71 与输入r-s主从触发器

74HC72 与门输入主从jk触发器

74HC73 双j-k触发器(带清除端)

74HC74 正沿触发双d型触发器(带预置端和清除端)

74HC75 4位双稳锁存器

74HC76 双j-k触发器(带预置端和清除端)

74HC77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HC78 双j-k触发器(带预置端,公共清除端和公共时钟端)

74HC80 门控全加器

74HC81 16位随机存取存储器

74HC82 2位二进制全加器(快速进位)

74HC83 4位二进制全加器(快速进位)

74HC84 16位随机存取存储器

74HC85 4位数字比较器

74HC86 2输入四异或门

74HC87 四位二进制原码/反码/oi单元

74HC89 64位读/写存储器

74HC90 十进制计数器

74HC91 八位移位寄存器

74HC92 12分频计数器(2分频和6分频)

74HC93 4位二进制计数器

74HC94 4位移位寄存器(异步)

74HC95 4位移位寄存器(并行io)

74HC96 5位移位寄存器

74HC97 六位同步二进制比率乘法器

74HC100 八位双稳锁存器

74HC103 负沿触发双j-k主从触发器(带清除端)

74HC106 负沿触发双j-k主从触发器(带预置,清除,时钟)

74HC107 双j-k主从触发器(带清除端)

74HC108 双j-k主从触发器(带预置,清除,时钟)

74HC109 双j-k触发器(带置位,清除,正触发)

74HC110 与门输入j-k主从触发器(带锁定)

74HC111 双j-k主从触发器(带数据锁定)

74HC112 负沿触发双j-k触发器(带预置端和清除端)

74HC113 负沿触发双j-k触发器(带预置端)

74HC114 双j-k触发器(带预置端,共清除端和时钟端)

74HC116 双四位锁存器

74HC120 双脉冲同步器/驱动器

74HC121 单稳态触发器(施密特触发)

74HC122 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带清除端)

74HC123 可再触发双单稳多谐振荡器

74HC125 四总线缓冲门(三态输出)

74HC126 四总线缓冲门(三态输出)

74HC128 2输入四或非线驱动器

74HC131 3-8译码器

74HC132 2输入四与非门(斯密特触发)

74HC133 13输入端与非门

74HC134 12输入端与门(三态输出)

74HC135 四异或/异或非门

74HC136 2输入四异或门(oc)

74HC137 八选1锁存译码器/多路转换器

74HC138 3-8线译码器/多路转换器

74HC139 双2-4线译码器/多路转换器

74HC140 双4输入与非线驱动器

74HC141 bcd-十进制译码器/驱动器

74HC142 计数器/锁存器/译码器/驱动器

74HC145 4-10译码器/驱动器

74HC147 10线-4线优先编码器

74HC148 8线-3线八进制优先编码器

74HC150 16选1数据选择器(反补输出)

74HC151 8选1数据选择器(互补输出)

74HC152 8选1数据选择器多路开关

74HC153 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多路选择器

74HC154 4线-16线译码器

74HC155 双2-4译码器/分配器(图腾柱输出)

74HC156 双2-4译码器/分配器(集电极开路输出)

74HC157 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多路选择器

74HC158 四2选1数据选择器(反相输出)

74HC160 可预置bcd计数器(异步清除)

网友:
74HC161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计数器(并清除异步)

74HC162 可预置bcd计数器(异步清除)

74HC163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计数器(并清除异步)

74HC164 8位并行输出串行移位寄存器

74HC165 并行输入8位移位寄存器(补码输出)

74HC166 8位移位寄存器

74HC167 同步十进制比率乘法器

74HC168 4位加/减同步计数器(十进制)

74HC169 同步二进制可逆计数器

74HC170 4*4寄存器堆

74HC171 四d触发器(带清除端)

74HC172 16位寄存器堆

74HC173 4位d型寄存器(带清除端)

74HC174 六d触发器

74HC175 四d触发器

74HC176 十进制可预置计数器

74HC177 2-8-16进制可预置计数器

74HC178 四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HC179 四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HC180 九位奇偶产生/校验器

74HC181 算术逻辑单元/功能发生器

74HC182 先行进位发生器

74HC183 双保留进位全加器

74HC184 bcd-二进制转换器

74HC185 二进制-bcd转换器

74HC190 同步可逆计数器(bcd,二进制)

74HC191 同步可逆计数器(bcd,二进制)

74HC192 同步可逆计数器(bcd,二进制)

74HC193 同步可逆计数器(bcd,二进制)

74HC199 八位移位寄存器

74HC210 2-5-10进制计数器

74HC213 2-n-10可变进制计数器

74HC221 双单稳触发器

74HC230 八3态总线驱动器

74HC231 八3态总线反向驱动器

74HC240 八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反码三态输出)

74HC241 八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原码三态输出)

74HC242 八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

74HC243 4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HC244 八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

74HC245 八双向总线收发器

74HC246 4线-七段译码/驱动器(30v)

74HC247 4线-七段译码/驱动器(15v)

74HC248 4线-七段译码/驱动器

74HC249 4线-七段译码/驱动器

74HC251 8选1数据选择器(三态输出)

74HC253 双四选1数据选择器(三态输出)

74HC256 双四位可寻址锁存器

74HC257 四2选1数据选择器(三态输出)

74HC258 四2选1数据选择器(反码三态输出)

74HC259 8为可寻址锁存器

74HC260 双5输入或非门

74HC261 4*2并行二进制乘法器

74HC265 四互补输出元件

74HC266 2输入四异或非门(oc)

74HC270 2048位rom (512位四字节,oc)

74HC271 2048位rom (256位八字节,oc)

74HC273 八d触发器

74HC274 4*4并行二进制乘法器

74HC275 七位片式华莱士树乘法器

74HC276 四jk触发器

74HC278 四位可级联优先寄存器

74HC279 四s-r锁存器

74HC280 9位奇数/偶数奇偶发生器/较验器

74HC281

74HC283 4位二进制全加器

74HC290 十进制计数器

74HC291 32位可编程模

74HC293 4位二进制计数器

74HC294 16位可编程模

74HC295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HC298 四-2输入多路转换器(带选通)

74HC299 八位通用移位寄存器(三态输出)

74HC348 8-3线优先编码器(三态输出)

74HC352 双四选1数据选择器/多路转换器

74HC353 双4-1线数据选择器(三态输出)

74HC354 8输入端多路转换器/数据选择器/寄存器,三态补码输出

74HC355 8输入端多路转换器/数据选择器/寄存器,三态补码输出

74HC356 8输入端多路转换器/数据选择器/寄存器,三态补码输出

74HC357 8输入端多路转换器/数据选择器/寄存器,三态补码输出

74HC365 6总线驱动器

74HC366 六反向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HC367 六同向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HC368 六反向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HC373 八d锁存器

74HC374 八d触发器(三态同相)

74HC375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HC377 带使能的八d触发器

74HC378 六d触发器

74HC379 四d触发器

74HC381 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74HC382 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74HC384 8位*1位补码乘法器

74HC385 四串行加法器/乘法器

74HC386 2输入四异或门

74HC390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HC391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HC395 4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HC396 八位存储寄存器

74HC398 四2输入端多路开关(双路输出)

74HC399 四-2输入多路转换器(带选通)

74HC422 单稳态触发器

74HC423 双单稳态触发器

74HC440 四3方向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HC441 四3方向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HC442 四3方向总线收发器,三态输出

74HC443 四3方向总线收发器,三态输出

74HC444 四3方向总线收发器,三态输出

74HC445 bcd-十进制译码器/驱动器,三态输出

74HC446 有方向控制的双总线收发器

74HC448 四3方向总线收发器,三态输出

74HC449 有方向控制的双总线收发器

74HC465 八三态线缓冲器

74HC466 八三态线反向缓冲器

74HC467 八三态线缓冲器

74HC468 八三态线反向缓冲器

74HC490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HC540 八位三态总线缓冲器(反向)

74HC541 八位三态总线缓冲器

74HC589 有输入锁存的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HC590 带输出寄存器的8位二进制计数器

74HC591 带输出寄存器的8位二进制计数器

74HC592 带输出寄存器的8位二进制计数器

74HC593 带输出寄存器的8位二进制计数器

74HC594 带输出锁存的8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HC595 8位输出锁存移位寄存器

74HC596 带输出锁存的8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HC597 8位输出锁存移位寄存器

74HC598 带输入锁存的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HC599 带输出锁存的8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HC604 双8位锁存器

74HC605 双8位锁存器

74HC606 双8位锁存器

74HC607 双8位锁存器

74HC620 8位三态总线发送接收器(反相)

74HC621 8位总线收发器

74HC622 8位总线收发器

74HC623 8位总线收发器

74HC640 反相总线收发器(三态输出)

74HC641 同相8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HC642 同相8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HC643 8位三态总线发送接收器

74HC644 真值反相8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HC645 三态同相8总线收发器

74HC646 八位总线收发器,寄存器

74HC647 八位总线收发器,寄存器

74HC648 八位总线收发器,寄存器

74HC649 八位总线收发器,寄存器

74HC651 三态反相8总线收发器

74HC652 三态反相8总线收发器

74HC653 反相8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HC654 同相8总线收发器,集电极开路

74HC668 4位同步加/减十进制计数器

74HC669 带先行进位的4位同步二进制可逆计数器

74HC670 4*4寄存器堆(三态)

74HC671 带输出寄存的四位并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HC672 带输出寄存的四位并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74HC673 16位并行输出存储器,16位串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HC674 16位并行输入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HC681 4位并行二进制累加器

74HC682 8位数值比较器(图腾柱输出)

74HC683 8位数值比较器(集电极开路)

74HC684 8位数值比较器(图腾柱输出)

74HC685 8位数值比较器(集电极开路)

74HC686 8位数值比较器(图腾柱输出)

74HC687 8位数值比较器(集电极开路)

74HC688 8位数字比较器(oc输出)

74HC689 8位数字比较器

74HC690 同步十进制计数器/寄存器(带数选,三态输出,直接清除)

网友:
总结的好全啊,这个东西一定要收藏。

网友(2009-12-25):
版主要是发一份压缩的PDF 就好了

网友(2014-11-12):
我收纳了 虽然太多也用不上

网友(2015-12-29):
感谢分享资料,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