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芳V400无奈的问题

楼主(2009-04-21):
今接一客户的清华同芳V400,客户说要加一个内置的无线网卡,于是开机看了一下机器没问题关机拆机加网卡,然后开机却不亮了,有待机电压0.01,开机后电压0.06不动了,后压显卡亮了。不知何原因呀郁闷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虚焊,加焊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显卡开汗了.在做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