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怎么区分没标示的三极管和场效应管

楼主(2009-04-21):
万用表怎么区分没标示的三极管场效应管

网友:
三极管可以量出2个PN结的结果,而场效应管只能量出1个PN结的结果。

网友:
如果很巧合的是,这个小东西坏了,任意两个脚都是无穷大,或有击穿,需要代换,我怎么确定是三极管还是场管?别怪我,我是新手,特别想知道。

网友:
如果烧得连表面的代码都看不到了,那只能看你的电路分析能力。

网友:
这种说法不太准确吧,不带阻尼管的场效应管,一个PN结也量不出来。

网友:
电脑主板里面的场效应管一般都不带阻尼管吧,所以说场效应管一般情况下测出来的都只有一个PN结结果,而三极管能测出2个PN结结果,这是一种辨别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