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板为什么不能触发?

楼主(2009-04-21):
KT600,PWR针短接,测绿线开关三极管C极电压被拉低,但是还是不能触发,这说明什么情况?

请达人给予解答此疑难杂症!

已解决!答案5L

网友:
看看是I/O触发的还是桥触发的。那个触发的换那个。

网友:
OH MY GOD~
没有图纸 我现在只知道短接PWR2脚时74非门Y脚会产生一个高电平,而这时在开关三级管的C极(这个是接绿线的)被拉低为0V,可是主机还是没有触发啊?怎么回事?这个是南桥开机还是IO开机不知道啊?

网友:
跑下线路就知道啦,不是华硕的就没有专用芯片开机,一般是I/O 南桥,你看下是经过什么触发开机的,估计是I/O,换了I/O没用的话,桥挂的可能性也蛮大的

网友:
已解决,原来是试机电源有问题 ,换了一个就行了。
这板是南桥+74门电路开机,比较简单,可是为什么不能开机呢 ,原因在电源上,害我查了好久,今天无聊换了个电源,简单搞定,呵呵,真是搞笑,感谢所有给我支持的朋友们,谢谢了哈~

网友:
kt600当然是南桥开机了(此板是加门电路)。基本上:
intel nv触发:io+南桥
via sis:南桥

老师讲得基本规律,分享给新手朋友们(我也是新手)。

网友(2009-06-01):
intel nv触发:io+南桥
via sis: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