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斑竹进来帮我看看东芝L205很难触发开机,触发后不断AC电源可以正常开关机

楼主(2009-04-21):
如题,该机搞了我两天了!郁闷!机器以前进过水的,到我这里修过,修好了,就一个5脚管一个引脚腐蚀了。那是去年的事了,现在机器又送修了,现在的问题是:几乎没有触发的机会了,听客户讲出问题前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后来变严重到现在根本开不了。我拆板后反复压南桥或其它芯片有时可以遇到开机,发现一个现象:机器一旦触发了,只要不断AC适配器电源,就可以正常的开机关机,但是只要你拔掉了电源后再插上,死活都不开机,又要反复的动板才能遇到触发开机。查待机电压3M5M都正常。没机器的图纸,今天打算跑跑线路看看,求高手指点一下该机的维修思路,南桥我都加焊了,晶体也换过试了,请高手指点围绕在:只要不断AC电源机器就能正常使用这点思路上提供点方法,好像是电源管理缺工作条件满足的问题。谁有该机器图纸的请留言QQ525119969,先感谢各位了!
最新进展:实在没辙了!我有时用手摸摸BIOS的脚偶尔能触发开机,机会稍微大点。开机后进BIOS设置载入优化设置保存,重启动后还是一样,发现只要触发点亮了,按开关键却不能强制关机。非得拔电源断电,一断电又很难触发了!感觉好像是BIOS的问题。型号是25X08的,我这里刷不了!郁闷啊!求版主回答!是不是BIOS问题?总之,我觉得机器绝对不是进水的原因了,也不是什么线路板内层腐蚀。要真是BIOS问题,就只有放生了!哎!~~~三百大洋呢!

今天是4月22号了,也是修这块板的第四天了!清早起来又把这块板反复的试验,仔细的检查了南桥 、晶体电路分别在不能触发和触发后的对比。最后故障范围确定在WPC8763附近,只查到8768的方框图,附上8768方框图
也没有详细的引脚资料,检测了WPC8763外围是有部分小电阻电容有轻微的脚帽腐蚀现象,但一个个的都检测了没发现问题,苦于没有图纸,也不知道具体的参数,用风枪加热8763主板背面位置和8763的外围部分,有时变正常了,次次都可以触发,但冷却后故障依旧,继续补焊I/O的引脚,还是老样子,但能触发的几率大些了,有时真怀疑是开机I/O 的问题,但手里没这个配件,仔细想又不像I/O,又怕真是主板内层腐蚀的问题,因为进水的位置正好就是在鼠标触摸板底下也就是I/O部分了,怕买来了I/O换上后故障依旧受不了那个刺激!心神已乱了!不想再修此板了!!现在是上午10点,准备装好机器通知客户来取了,因为该机的主板也订不到,型号是东芝L205,双核配置。SB是82801HBM北桥好像是集成X300的显卡的。哎!有时放手了也是一种轻松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不好修,说不好层里面腐蚀掉了……

网友:
求版主帮我看看,另外该机开机I/O是WPC8763,到处找没找到资料。谁有图纸或资料的请尽快联系我啊,再搞一天没辙我就只好放生了。

网友:
I/O的问题嫌疑大还有南桥,跟BIOS关系不大。他们的外围都查了吗?或许重新做下南桥就好了。因为你这机器进过水,干不彻底的就是桥。

网友:
我觉得断线的可能性大些。你到过来跑,从IO找触发看看。

网友:
我认为不是BIOS 坏 有可能是南桥 ,不触发的时候看南桥晶振是否有3.3V  还有就是进水的板子本身就不稳定,没什么通病可言,叫谁来看不到板子也给你讲不清楚,还有就是你的表素可能跟我的理解有出入,也会照成误导,所以 发帖时候不要着急,有时候只要你再认真一点点  就能看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
用洗板水再清洗一下试试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早洗过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机器准备放生......

网友:
中午通知了客户来取机,客户来了后我跟客户如实的解释了机器的情况,客户知道后说了:兄弟!你也幸苦了!机器就退给你算了,不修了!我拿回去了也没用,家里还有一台的。我就只好随便的说了句这样的机器我们不收,进口机器配件不好找!拆配件用最多也就只值四百左右吧。那个客户说:你就给我350好了!幸苦你了!我心里是一阵狂喜啊!机器可是双核的呢!120G硬盘1G的内存,14.1的宽屏。随便哪样都可以回本了!于是立即签好了退机协议。机器都懒得装好了,继续修啊!嘿嘿!下一步还是准备发块开机芯片来,WPC8763也就20来块吧。等找到问题真正原因了我会贴上来,兄弟们继续关注吧!

网友:
LZ这次捡个大便宜呀。记得修好以后,一定要告诉我们是怎么整的。看看换了WPC8763以后,是不是就OK了。如果真的这样。嘿嘿,这几天的辛苦努力值了。

网友:
那客户还真好爽快啊`` 350都不打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