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服务器2800主板不工作

楼主(2009-04-21):
客户送来一台dell的2800服务器说是不启动还要里面的数据  我看这次活不小 先看主板 拆下后
直接加电 量一些三极管 根本没有电压  看io型号 vs436ad  硬关机 也不关  这下无从入手了 请高手指点一二  谢谢了  cpu换座试了不好试 内存也换了不行

网友:
dell的2800 主板图片

网友:
具体说清楚啊,这样怎么帮你啊

网友:
现在主板点不亮 诊断卡无显示 不知道无从入手  通电自动加电  问大家是是什么问题 该怎样解决 测开机电压有3.3V   在测板子的三极管 根本就没有电压的输入 输出

网友:
说的都听不明白,描述尽量详细专业点

网友:
CPU是至强的吧,呵呵,要是能修好,就恭喜楼主发财了

网友:
换IO呀
再换SB呀

网友:
io 型号
vs436ad
nsc  03  a3
pc8374k0icg/vla
找不到相同型号的  有可以代换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