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845主板维修

楼主(2009-04-21):
开机风扇转,不亮。上检测卡不跑码,有复位,测量mos管电压都一致。请问各位师傅是哪里的问题。我是新手请多帮忙。

网友:
所有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就要测量总线了,FSB,HUBLINK,PLC,
刷BIOS,

网友:
你查一下他的工作电压和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