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基915内存无供电,最无奈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9-04-21):
前两天修到一块建基915主板,经检查内存无供电,一同行送来的,好像是W83310烧掉了,同行换的不对,拆下后换上还是不开机,测量内存无供电,首先先换掉供电管的PMW,可是手头没有可以替换的芯片,于是拿下电感,用可调电源外接了一个2.5V,开机,证实确实是内存供电引起,没有芯片可替换,而且并不确定就是那个芯片的故障(场管已经确定是好的),于是就用从其他的废板上拆下的RT9214和场管等做了一个电源,上图说话:

网友A:
你这搞实验呢?这个东西又不能装到主板上

网友:
是不能装在主板上,装在硬盘位了,钻孔,攻丝的,好在这些原来经常做,一会就弄好了,从电源的5V引的,做完这些还比跑电路要快

网友:
呵呵,LZ这个算是比较另类的维修了,不过思路是对的,问题点相当明确,赞一个先,
对于我们在维修中经常遇到的没有可替代的元器件的时候,此法也未尝不可,值得一试

网友B:
915的板子内存供电应该是1.8V的吧。楼主这样改了之后能够实现待机功能吗?

网友:
7楼大哥,是没有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给你几个砖头,你是博士也弄不出个2.5V呀

网友:
有时候,维修的结果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用自己的办法和条件完成维修。

网友:
在此例维修中,要点并不在于修不修好,而是在于一种对技术的研究。

网友:
915北桥同时支持DDR和DDR2两种内存,这个要看主板而定。

网友:
自力更生,佩服。

网友:
自己研究出的能用不??

网友:
搞维修在乎的是过程,楼主自己改的电路值得称赞,我今天还不是接了一个DELL D600的本本,是电源接口短路把主板电源部分给烧糊了,后来把电路砍掉还是正负短路,最后用了很粗暴的方法,就是把主板的铜片刮掉,重新把正负极接到主板上,搞了我一个上午。

网友(2010-03-16):
915的板子内存供电应该是1.8V的吧。楼主这样改了之后能够实现待机功能吗?
引用 网友B:
915的是一代内存2.5供电,要是1.8v的供电,也不至于被冷落到30元一块的价格

网友(2017-01-01):
这种方法处理比较麻烦还要从实验板上飞线

网友:
芯片烧毁可以查下对应工作条件测试引脚外围元器件损坏情况重点查vcc和boot指的是供电和自举升压引脚

网友C:
我有个问题,这种可以从待机的3.3V,然后接两个分压电阻分压得到2.5V???, 我尝试过好像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问题,这种可以从待机的3.3V,然后接两个分压电阻分压得到2.5V???, 我尝试过好像不行呀

电流值太小无法满足内存工作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915的板子内存供电应该是1.8V的吧。楼主这样改了之后能够实现待机功能吗?

老的主板内存供电一般是2.5 伏内存1代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915的板子内存供电应该是1.8V的吧。楼主这样改了之后能够实现待机功能吗?

这里2.5应该是5或3.3伏经mos管转换得到通过芯片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915的板子内存供电应该是1.8V的吧。楼主这样改了之后能够实现待机功能吗?

这里2.5应该是5或3.3伏经mos管内部压降转换得到通过芯片工作

网友:
楼主你这也是超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搞实验呢?这个东西又不能装到主板上

不能接主板只能接可调电源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