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NF0RCE3-A 不触发

楼主(2009-04-21):
南北桥一起的,NF3的桥,I/O是IT8712F-A
现在强行加电可以跑完代码。无法触发开机,更换I/O,也不行,现在还没有查开机周边线路,有修过这款主板的,出个经验。
不触发

网友:
这种问题可以芯片主虚焊引起的,你回焊下看行不

网友:
把ATX 9脚或14脚出的三极管换一下

网友:
你量下PSON#有待命电压吗

网友:
从触发排针和ATX绿线两个方向开始跑一下线路
需要注意两点:
1、一些ECS的触发排针接了个三极管,触发时是靠拉低该三极管的基极电位来传递开机触发信号的
2、留意板子上有没有8282M芯片,不过ECS好像用这个IC的板子很少
什么32.768 、3VSB等就不提了,想来LZ都已经检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