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pe通电马上就断电

楼主(2009-04-21):
精英845pe通电马上就断电   从表看没什么烧坏   南北桥不发烫    取出主板  取下CPU后通电不断电    测量板子供电块子基本正常   ATX座子无短路   换I/O  问题依旧   突然想起前几天打了雷   把网卡芯片取下  问题还是依旧   为什么上CPU后才通电就断电呢  是不是CPU附近有什么地方有问题     仔细检查   没发现什么    修了快一个小时了  还是没搞定   这时突然看到BIOS   突发奇想   取下BIOS看下情况      取下BIOs后   把CPU上上去   通电不断电了  我又随便取了个其他主板上的BIOS看情况  也没断电  晕    不会是BIOS烧坏了   马上用其他BIOS刷了个上到主板上    哈哈  问题解决了

网友:
BIOS芯片烧了也会断电的呀,哎,我以为BIOS出故障只是不会跑码,无法运行

网友:
真是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任何猜测都有可能,最好按自己的怀疑尝试性的操作一下,有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2010-02-10):
第一、精英很多型号的主板,如果不插内存就会出现C1不断重启的毛病;
第二、内存供电有问题也会出现C1不断重启的毛病;
第三、BIOS;
第四、I/O芯片;
第五、南桥,南桥的32.768晶振或者两个脚的协振电容;

网友:
哈哈,还是第一次看着这样的怪问题,这是没有想到。以前碰到此类问题都是cpu供电管或者电容的问题,今天算是开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