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主板

楼主(2009-04-21):
主板ATX接口的3.3V电源对地短路,应该如何入手,谢谢?

网友:
选判断电源有没有问题   燃后跑线路可能是周边的元件短路照成电源对地短路

网友:
最快的办法就是直接给3.3V加上3V电压烧,不过这样有可能会引起故障扩大。

网友:
3.3V短路可强行加电摸哪个芯片发烫,一般影响不大

网友:
在主板上3.3v的地方很多你去南桥那边查一查

网友:
出发后是不是南桥发烫啊是的话多是南桥的事

网友:
你量一下AGP到NB的阻抗看有没有不对的
在看看还有其它电压对地没!!
这种很难修的
还有就把声卡那有个2.2欧姆的电阻去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