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无法点亮,请求帮助

楼主(2009-04-21):
富士康主板无法点亮,请求帮助

我电脑三天没用,回来开不了机,以前出现这种情况只要把那ATX电源接到主板的线拔了重插就没问题

现在无效

不懂是不是被雷击了,但是看不到具体的电容包鼓起来

我直接把ATX 电源 绿色跟灰色 直接剥皮短接 让主板通电  能看到CPU风扇跟显卡风扇转

但是就是不能开机 由于本人以前没维修过主板,所以恳请路过的人,帮忙看看是啥问题

非常感谢您的停留与解答  !  谢谢!

网友:
我想这是开机故障把! 请求帮忙

如何判断哪里短路   咋的了!

网友:
这个是 触发电路故障  你去网上搜下这个电路的维修流程  这个需要跑线路

网友:
你把给CPU供电的 四针供电插头拔下试试 看能不能上电;如果能上电就是CPU供电输出负载有短路性故障,检查供电上下场效应管 看有没有击穿 短路!!!

网友:
触发电路故障 是要怎么做呢?

CPU供电我检查了 好像没什么问题 都有电压  直接短路ATX电源 所有设备都可以工作

感谢楼上大哥们的支持

网友:
触发电路故障

网友:
先扣了电池 等会试机   不行就拆出来裸点看

网友:
以前拔掉ATX电源之后在插上就能用了这种有可能是南桥附近的晶振的换下试试

网友:
你量一量工作待命及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楼主,请问绿线跟灰线短接??一般都是跟黑线短接呀,你用诊断卡测下,跑什么码,检测一下CPU,NB SB供电/复位都正常啵,

网友:
怎么是绿线和灰线短接啊???

网友:
昏了 还是不行! 我可能说错了把  应该是绿线跟黑线短接把! 不过我是外行人 看这东西不行 没有明显的什么痕迹  崩溃了 还是不行  麻烦大家能否把该检查的步骤告诉我一声呢? 我没诊断卡  可能丢在家里了!

网友:
都说了是触发电路故障  你去找下这个故障的维修流程网上有的还有三极管的测量网上都有的

网友(2009-10-26):
场管坏的情况多!!!!!!!

网友:
触发电路故障 有短路故障

网友:
诊断卡 显示 什么 数(字号)码!?

网友:
先测供电部分,在看开机电路

网友:
先查开机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