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200跑C7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4-21):
方正颐和E200跑C7是什么问题? 急 。。。 本人在线等
电脑

网友:
一般是内存问题

网友:
知道 查不出是那问题啊 !!

网友:
是不是G550的主板?

网友:
北桥系统芯片的661

网友:
应该是北桥坏了,测一下内存打阻卡的阻值,在动北桥

网友:
cpu座子虚焊

网友:
换W83L950D准好。修了四五台了

网友:
换I/O吧!可能就好了!

网友:
精汇
换了 不行

网友:
我修了两台换W83L950D好了

网友:
楼主问题,以解决是怎么修好的啊,能说起来大家分享一下吗

网友(2009-06-15):
大家都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