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7120主板的特殊故障

楼主(2009-04-21):
一块MSI-7120的主板,故障表现为:不能进系统,不能装系统(但是偶尔能进系统,不过也是蓝屏的 )还有:用主板自带的集成显卡接口没显示(但是偶尔又有显示,重启后又没有了),用独立显卡每次都有显示,在BIOS里能认到硬盘和光驱。
  本人按常理去分析:不能进系统,不能装系统(但是偶尔能进系统,不过也是蓝屏),应该是硬盘和南桥的问题。用主板自带的集成显卡接口没显示(但是偶尔又有显示,重启后又没有了),应该是北桥和VGA接口相连的电容,电阻的问题。
   开始维修:南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信号都正常,IDE接口打阻值正常,跑VGA接口线路也没异常,按南北桥也一样,换硬盘也不行,没法子啦!乱来吧!加焊I/O芯片,重装南桥,重装北桥,哎!还是一样的故障!头开始晕了!
   上基地!找老师!突然间看到“飞翔老师”的一个分析说可能是CPU的时钟频率太低,导致硬盘的数据资料不能正常读取而造成。
   马上进入CMOS设置,把“CPU CLOCK”这一项从66改为100。
   天啊!重启后能进系统,还一切正常!“主板维修基地”真是最可爱的人啊!
   天啊!这块主板我整整修了6个小时,才收了50块,你说我们修机的苦不苦啊!

网友(2009-11-30):
不错了 修好了 才有钱呀

网友:
还有这种事?真是不可思意!!!

网友:
我和楼主的心情一样,这各论坛真是太好了,我在论坛里学到好多东西,每天都做笔记,认真学习

网友(2010-03-26):
对于这种疑难杂症先把bios信息还原试试,从易后难

网友:
我这也有一张类似故障的的板,看了LZ的学到不少,等下也去试试。

网友:
今天也遇一快这样的板子
但是他用的U是inte的Q6700 1066外频。主频2.66
主板是技嘉的什么型号忘了
在bios里倍频是10
外频266
但是进系统蓝屏
倍频该成6有时候就OK换块e2180没问题
怀疑的U的问题但是没改时钟,还原过BIOS没管用
哎失败

网友:
今天也遇一快这样的板子
但是他用的U是inte的Q6700 1066外频。主频2.66
主板是技嘉的什么型号忘了
在bios里倍频是10
外频266
但是进系统蓝屏
倍频该成6有时候就OK换块e2180没问题
怀疑的U的问题但是没改时钟, ...
引用 网友A:

Q6700是早期的4核CPU,E2180双核CPU,功耗不是一个档次的,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造成的蓝屏,换个功率大的电源试试,如果是独立显卡,最好额定功率 >350W的电源

网友:
重装南桥??重装北桥???啥意思?不会是做BG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