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说一下笔记本屏接口双6单6双8单8之间的意思?

楼主(2009-04-21):
我现在还弄不明白这些数的意思,还有就是屏之间的替换,怎么改屏线?
笔记本

网友:
单6指6根数据线,2根时钟线,其他均为供电或接电,双6指12根数据线,4根时钟线。单8双8也是根据数据线来区分的。
改屏线的话就是确保数据线,时钟线,供电之间的对应关系

网友:
笔记本屏只有单6和双6.高分的都是双6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楼上的大哥。这次终于弄明白了,不用换屏的时候跟别人说半天才明白要那种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