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迈拓6Y 120G硬盘开SF怎么开不了

楼主(2009-04-21):
检查固件都是好的,我用的是RCT软件修改的,跑不到1分钟就停了
硬盘

网友:
你把每一个头都起一下!
还是不行就换模块和模块组

网友:
请问一下,你们所说的SF是个什么东西哟?

网友:
SF就是自校准!让它自己修自己!工厂级维修!~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呢!有错的话请高手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