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是GV-RX60P128D,花屏

楼主(2009-04-21):
显卡是GV-RX60P128D,花屏。。。显卡是PCI-E的。。。。。我用A卡里面的测试软件,
r3memid  R5memid 都不行,出错。我用R3memidPCI-E  好多选顶。。不知道是那个测显存的。。。

网友:
自己摸索出来了.......显卡也修好了.

网友:
下载另外一个软件.....里面有很多种.....就只有r3memid1.exe这个可以用.....其他不能用都会报错..
测得是A 40----47间报错.....怀疑是背后的下方第二个显存坏了........刚好有一块坏的显卡跟这块是一样的......
拆了一个显存颗粒.........换上去..再测....结果..还有报错...只是少了一点...A 40 A41 .
报了还是一样报错...再次怀疑是GPU的问题了..加焊GPU..上机测试OK.....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