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元件,我找不到资料哇~~~

楼主(2009-04-21):
是个8脚的小芯片,上面我只能看到4500M的字样,下面还有一排数字看不到了因为烧了~~

请各位帮一下忙哇~~~

网友:
4500M是 常用的 8脚元件,呵呵

网友:
常用是什么啊??~~晕,资料呢??是用于什么作用的??

网友:
昏倒~~哪位知渞的,过来帮帮我哈~~~~

网友:
起到STR功能,就是待机到内存的作用,如果有同型号的就换上,没有,直接短接1和 5678脚,后遗症就是没有STR功能,实际上也没几个人用这个功能!我上次这么连一下,30快钱到手了!

网友:
十分同意楼上的意见,如果手头有4500也可以,以前用它也代换过

网友:
4505 2030能代换

网友:
呵呵,真的吗?如果是真的,我重点感谢~~洪泽蓝快,亲爱的我的晚上属于你了~~~

网友:
说简单点就是复合场管~~~~~

网友:
大哥,能不能不这么恶心啊。毁了你在我心中的良好形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闹着玩的哇~~~是表达内心的感谢之情~~~·并不是真想这样的~~~

我不是同性恋哈~~~

另请问:展艺电脑 ,我先前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良好形象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