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C-7k1r电源输出电压高

楼主(2009-04-21):
求助AOC-7k1r电源输出电压高,50V变成105V,12V变成25V等等,输出电压全部偏高,查电源部分无坏件,3842也换过,均无

网友:
变压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
查行频反馈到电源的电路

网友:
检查3842的1脚的反馈电路中的元件,电阻或电容有没有问题等。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是电源变压器反馈脚到电位器之间的线断了,补线后电压输出正常了,能显示但行幅大,烧一会行管和行幅调整管及二次电源管都烫手,但拿掉TIP122,行管及二次电源管温度就正常,检查行幅调整电路没发现问题,应该是包也坏了吧

网友:
对了装上TIP122测行电流快到1A了,行幅只能调一点,拿掉TIP122测行电流只400毫安,

网友:
包应该没有问题的,还是行幅电路中的元件有问题,把行宽管之前的那线圈也检查一下。

网友:
拆掉TIP122后,行幅还是老大,并且二次电源管和行管也不烫手了,装上122后,这3个管都烫手,不是包坏还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