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 9550 128M 花屏

楼主(2009-04-21):
盈通  9550 128M
花屏,跑R3。运行测试“7 ”显示:“MDB0.17.18.19.21.22.23”
换相应显存后,再运行测试“7” 无错误位报告。但是运行“*”全部测试:报以下错误(见图),而且跑3D 也花屏

网友:
GPU或BIOS内部B通道程序损坏

网友:
新诚兄
怎么修呀?

网友:
“心情”会员有一个贴子不错你收索一下

网友:
未必是b通道问题
首先你的确保换上的  显存是良品
显存损坏的程度有轻有重  ,就像人感冒和得了癌症一样
但是一旦病了  就不正常了  哪怕一丁点  他还是坏的
建议单独跑一下  第5项或则 di6项
di2.3项

网友:
如果真是  新城老大说的那样  刷入  128m  64b  4p   的9550  或9600se的bios  然后在更换
a区4片显存  单片容量  32m  的  ok  !!!!

网友:
个人以为是这样:
1,换显存后,第7项不报错,说明坏显存更换成功。
2,测试中那些报错是正常的,是因为测试程序中没有那几项相应的测试模块,论坛里有些测试程序是少文件的,可以找那些文件夹中文件比较多的测试程序来测,我测试显卡时这里报找不到相关模块通常我不理会。
3,跑3D花屏,到这步应该和显存没有关系了,可以尝试加焊GPU,如果仍然花屏,我会判定为GPU功能损坏。

网友:
按照6楼的建议
重跑了R3 第2、3项测试。果然又“逮”住了一颗显存(如图)

呵呵
换了就OK了

网友(2010-04-06):
如果真是  新城老大说的那样  刷入  128m  64b  4p   的9550  或9600se的bios  然后在更换
a区4片显存  单片容量  32m  的  ok  !!!!
引用 网友A:

版主,你可以发一个这个显卡的BIOS吗?我的不小心给搞坏了,,我在网上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