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Dell这种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9-04-21):
Dell Studio1555,几乎全新的机器。Vista系统运行正常,只是不能从系统中重启。比如安装完软件,会问要不要重启,这时只要选了重启,那么机器就无法过的了自检,完全黑屏。并且关机后再开机,会有内存的报警声。把电源和电池全断掉等一会儿,就又可以启动了。

换了N个内存,重装了系统,加焊了内存槽,统统无效。还有一条线索是:本来想升级BIOS,但是BIOS升级软件竟然告诉无法检测现有BIOS的版本,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呢,也许不在Dell机器上,可不可以指教一二。

网友:
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内存数据显上拉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尝试安装高级电源管理的驱动程序

网友:
我怎么没威望呢??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
要不你作个XP系统看看

网友:
驱动安装不对。遇到过。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IBM X61的,也是这样子的,后来没有修好,重启就不过内存,等他凉一下就可以开了,不过内存的时候CPURST#电压幅度不够,只有0.6V,那时忘记测SMBDATA 和SMB_CLK这两个信号了,你测一下看正常吗?不过还是先软件后硬件比较好,用编程器写个程序看看先~!

网友:
软件方面应该没有问题
今天修的时候不知道动了哪里,风扇突然不工作了,不知道温控是不是有问题。先直接把风扇设成常转,可重启还是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