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版848主板不亮

楼主(2009-04-21):
用负载测cpu时钟复位电压正常 内存电压时钟正常,上cpu代码00 而且所有上管都烫,上负载上管不烫,高手指点

网友:
给的信息不够,说的烫也可能是温吧,有的板子,上管下管本身就很烫。不能根据这点信息判断,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打U的AD值判断是否虚焊

网友:
是很烫 用负载时不会 ,用灯测了cpu座灯全亮

网友:
终于搞亮了但发现上1.7ok2.0不亮,量了下1.7cpu电压1.75,上2.0也是1.75 好像高了点这要怎么办

网友:
高手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