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31哪只脚发出PG信号

楼主(2009-04-21):
IBMT30请教MAX1631哪只脚发出PG信号,客户的机子测得CPU的PG点对地为0,请帮帮小弟,我跑了好久也没找到和PG相连的一个元器件。

网友:
应是11脚,一般该脚标为RESET

网友:
谢谢,解决后再发部解决方法

网友:
3V 5V 好后11脚出PG信号因该是5V吧

网友:
CPU的PG和1631有关吗??

网友:
给你一个MAX1630-MAX1635的图

网友:
max1631的11脚是Reset信号,应该是北桥的复位信号去复位CPU

网友:
1631的PDF网上容易下载的到.

网友:
应和北桥,有关系吧只要VCORE没有短路,多半就是NB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