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长城200fd电源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09-04-21):
手上有个长城ATX-200FD的电源,昨天还用的好好的,今天开机发现主板不加电,把电源插座拔下来短接绿线发现没有反应,测绿线电压是3.6v,沿绿线网上看是经过一个9k的电阻,电阻之前是4.9v,直接和LM339连了!测得LM339各组电压:VCC4.9V 输入电压几毫伏,输出电压1.3,不知道这个电压正常不,还有就是这种问题应该是哪里坏了?

网友:
电源被保护了,看看那些三级管是不是好的,还有二级管,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一个三极管13007击穿了,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