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内存故障

楼主(2009-04-21):
收客户一块MS-7228Z主板  发现5个电容暴掉  换好后  主板跑C3当住

查供电发现内存核心供电2。6 (2代内存)断点查供电电路 无问题

想到可能因为电路故障导致的电容鼓包的同时可能BIOS资料也损坏   所以重刷BIOS

重新上电  内存供电恢复正常  1。9  上拉供电也0。95正常 上U正常启动

维修总结 : 2代内存上有1代内存的供电条件   可以考虑先刷BIOS

网友:
bios损坏会引起内存位供电不正常吗。

网友:
是啊 · 我量的时候总感觉象事一代条子的核心电压  所以才想到刷BIOS的·~

刷了就好了 ·

网友(2009-06-29):
蒽~~我昨天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 电压都正常,但刷了BISS没好

网友:
北桥虚焊也有可能,V星的板子经常会有这种问题的。

网友(2012-05-18):
加焊北桥也不行。刷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