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asus A8N-VM主板AD5地址线对地短路(焊下南桥后短路消失)

楼主(2009-04-21):
请教各位,测到AD5的地址线对地短路,板上有VT6307的1394芯片,还有88E1115的网卡芯片,南桥是NF-430-A2,一般用什么方法确定是哪个芯片的问题呢?因为他们的地址线是公用的,任何一个芯片坏了都会影响其他的芯片,一般怎么处理的?这个南桥坏的概率大吗?
完全测试一遍,发现AD2,5,18,19,20,21几根对地短路,测IDE的主接口DD线正常,从接口的DD1,DD13对地短路

焊下南桥后短路消失,确定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把网卡吹掉看看!~

网友:
既然都可疑,那就先捡容易拆的拆吧

网友:
今天将南桥焊下后,短路消失,那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了,准备找个桥换上试试。

网友:
通过PCI和IDE的交叉判断,可以确定是南桥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