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07S7显示器!!!!急

楼主(2009-04-21):
故障现象如下:
加电后,屏幕显示图像宽,S失真,当要调节的时候,继电器开始有规律的吸/合.
这个显示器的线路板上面只有一个CPU,没有行场扫描块,应该是集中在CPU内部了,这是哪儿的问题造成的啊?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主板.
cpu

网友:
查S校正电容,和行宽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