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45主板插入好的硬盘提示硬盘坏道

楼主(2009-04-21):
换过几块硬盘,都出现如下问题:能点亮主板,不能安装系统,能进入BIOS,但不能运行PQ,用效率源检测有坏道,但是这几块硬盘在别的主板上都没问题,那么主板的什么故障会导致这个问题发生呢?
恳请高人解释,谢谢~

网友:
估计0磁道损坏了,你用DISKGEN修复一下看行不行,实在不行的话用PCTOOLS里面的DE 工具

网友:
换IDE线试一下,要不就是IDE口和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硬盘方面肯定好的了大哥们,IDE口也没有问题了,因为两个口我都试过了后来在一条IDE线上分别挂光驱和硬盘,光驱读盘一点问题也没有,效率源检测出1000多个坏道,但在别的主板上运行效率源就没坏道,我也怀疑芯片有问题了,哪位大哥能具体深入的再说一下,谢谢~

网友:
你把硬盘跳成主盘接在IDE1接口试试

网友:
常识性的操作我都试过了,肯定是板子问题,却不知道问题原因,哪位大哥过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