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9-04-21):
我有台HP NC6000的机器,开机就充电灯一闪一闪,没有显示。用万用电源开机电流在0.57A上下,请问各位这是啥故障?MAX1987用烙铁加焊过没用,急急!!
不开机

网友:
有没有cpu供电啊

网友:
我量了12脚和36脚有5V,23脚没电压,能指导下主要量哪几个脚的电压,谢谢,我是新手在摸索中,希望有经验的指导一下 。

网友:
你那应该是CPU工作了,主要你用的表测的电流不准,你好好的焊下内存插槽,

网友:
查下北桥供电和CPU的供电

网友:
你是不是电池没拆
做北桥

网友:
我量的电压是MAX1987的电压,我现在不装CPU 内存,插上电源风扇一直在转,电流在0.60左右,到底是啥故障

网友:
在请教各位 我有点位图如何找到主板正反面相连的两个点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故障排除 ,机器能点亮,系统进不去,在解决,谢谢是主板上U4000的芯片的第四脚没电压供给,

网友:
求HP NC6000 电源小卡图片一张以及小卡上几个电阻的阻值:R4002 R4001

网友:
北桥虚了没?按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