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3个usb口都用不了,是南桥的问题吗?

楼主(2009-04-21):
笔记本3个usb口都用不了,是南桥的问题吗?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网友:
先测U口5V有没有,再测两个数据阻值,基本就这些。三个U口都坏基本上是SB了,除非USB数据接口还通过了其他的IC转换的。

网友:
99%是桥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先用光电鼠标插入试试,如果灯亮,说明供电正常,有可以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看你机子上的USB是不是都不能用了,要是都不能用了,那就100%是南桥的问题,不用想

网友:
上頭的大大說的很對
顯檢查USB的+5V
如果電源正常那就是南橋的訊號有問題了

网友:
楼上大家都说了,基本上是这样测的 如果你手里面有万用表  测一下中间两组数据看正常不 如果中间两组数据  不正常 那肯定是难桥问题,5V供电坏的也有

网友:
最好先进PE系统试下,碰到过三个U口全不能用,进PE可用的情况,重新安装系统解决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有+5V當然就是南橋的問題了

网友:
学习了,之前也修过.不过没修好,因为当时不会换南桥.

网友:
时钟也会导致的哦

网友:
一种就3个口么?如果是,99% SB坏了

我发现,现在本本口不能用,得越来越多,
全是USB设备烧的,昨天见到2个
1:自己摄像头,线头自己接的,插上以后,立刻蓝屏,关机,U口全不管用了,应该SB的USB功能挂了
2:底盘散热器,居然还是1分4的,1个USB,才400多毫安,带3个大风扇,还要带4个USB.顾客插上移动硬盘后,关机。。还说是口坏了,让修口。最多给我100元,我哭。我们庙太小了。还不够SB的钱呢

现在遇到U口坏的,还能开机的。我力争不修。除非遇到懂的,告知风险的

网友:
嗯`` 如果5V有就是100%是南桥问题咯``

如果没有把5V弄出来再试试就可以最后判断咯

网友:
南桥坏的多点,就上楼上说的先用万用表测测3组的阻值,有没有5V供电

网友:
先测U口的5V电压是否正常。再测U口对地的阻值吧,如果都是几百K,那就查时钟振荡电路,如果有低阻值得那就要拆机测量南桥了,

网友:
全都不能用了~!多是SB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