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H-GJ17L3不停开关

楼主(2009-04-21):
LXH-GJ17L3不停开关,测开关信号3-4V时有时无,有时亮,无时黑。电源指示灯也时亮时不亮,亮时屏亮,灭时屏不亮。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信号线全部拔掉,开机试机!

网友:
拆开你就应该找到问题了,看看电容,主要查电压

网友:
查一下电源吧 可能是电源的故障

网友:
1,按键漏电
2,爆电容了
3,高压部分脱焊

网友:
我感觉时MCU错误发出关机信号的问题,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
你把屏和按键板去掉,设法开机看指示灯,就可以知道是不是MCU的问题

网友:
是否是 POW开关短路了?

网友:
重新接插一遍,莫名其妙好了。不知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