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300W 无PG输出

楼主(2009-04-21):
长城300W P4 20针电源,PW ON正常,启动正常,但无PG 5V电压输出,正负12V,正负5V,3.3V输入电压只有正常的一半(12V只有6.4V,5V只有2.6V,3.3V只有2.4V)

拆开用万用表测量339IC,电源启动时13针无PG电压,9针也无电压,KA7500 IC上第三针也无电压

电源启动时KA7500 IC上电压测量如下
1. 2.6V
2. 4.8V
3. 0V
4. 0V
5. 1.5V
6. 3.6V
8. 1.45V
11. 1.45V
12. 16V
13~15. 5V
16. 0.8V
更换KA7500后故障及各点电压依旧。

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那你有没有用张主板通电看下PG5V是否有输出????

网友:
PG信号是339的13pin给的!

网友:
更换339试试!

网友A:
长城300W P4 20针电源,PW ON正常,启动正常,但无PG 5V电压输出,正负12V,正负5V,3.3V输入电压只有正常的一半(12V只有6.4V,5V只有2.6V,3.3V只有2.4V)

拆开用万用表测量339IC,电源启动时13针无PG电压,9针 ...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输入电压只有正常的一半(12V只有6.4V,5V只有2.6V,3.3V只有2.4V)”是输入还是输出?
如果楼主所说的是电源的输出电压,那么楼上几位都是乱来。
PG=Power Good,输出电压都不正常,哪来的PG信号!

从1,2,3,4脚的电压来看,494已经输出最大占空比的脉冲,但是输出电压却不足,问题可能出在主开关管的电路,检查二个大电容的电压是否均等,105(即1U)电容是否失效或容量减小,开关管激励电路是否正常,基极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输入电压只有正常的一半(12V只有6.4V,5V只有2.6V,3.3V只有2.4V)”是输入还是输出?
如果楼主所说的是电源的输出电压,那么楼上几位都是乱来。
PG=Power Good,输出电压都不正常,哪来的PG ...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输入电压只有正常的一半(12V只有6.4V,5V只有2.6V,3.3V只有2.4V)”是输入还是输出?

是电源的输出电压,发贴的时候打错了~

明天再检查下~感谢提醒!

网友:
这个跟339没有关系了吧~

网友:
PG信号需要各组输出正常之后才输出,现在你的电压输出电压异常,PG信号自然不正常。

网友:
遇到几例无PG,换大电容和均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