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检测场效应管好坏一定要拆下来才可以吗?

楼主(2009-04-21):
如题。谢谢

网友:
不一定都要拆下,如CPU供电场效应管并联短路时,你测每只管子的栅极和漏极的电阻,基本可以测出,不行的话,只有拆下了!

网友:
最好是拆下来测量,那样比较准确。主要是测试它的充放电功能,在主板上测试最好加电。去看他有没有电压输出。输出的对不对。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倒是了解的 但有时候我会搞不清楚 虽然有输出电压 但不知道这电压是否正确
目前我还在自学中 呵呵 生意问题比较肤浅,望不吝赐教

网友:
那你测下核心供电是否短路,就知道场效应管其中是否有短路的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