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磐英EP-4BDAE

楼主(2009-04-21):
磐英EP-4BDAE板,上C1.7CPU不亮也不跑码,换C2.0CPU却能正常,何解?板上只有一电压跳针,全试了1.7CUP死活不亮机

网友:
查CPU电源IC,这种情况是CPU电压不对造成的

网友:
呵呵........我也有遇到过啊!!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
修复~~~~电源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2009-10-03):
肯定不是电源问题啊,是电容鼓包了啊,我修了2-3个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