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PE CMOS 不保存

楼主(2009-04-21):
英特尔845PE的板子    开机就提示CMOS  Battery Low  进CMOS里 把时间设置一下就可以了,但是重启之后又恢复这样了,电池也换过了 ,请各给老师给回帖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你有没有看下cmos的跳线有没有跳错了...........bios的资料被损坏了,刷下bios看下怎么样................

网友:
修好了,换了个做,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发帖,探讨经验

网友:
是不是CMOS电池座啊!

网友:
实际上用酒精清洗一下就应该好了

网友:
设置时间、启动顺序,重启后时间对但启动顺序又恢复了。

网友:
呵呵,虽然是小问题,但是提醒我们下次搞这些都怀疑一下

网友:
重启不可能 CMOS 不保存  应该是断电CMOS 不保存

网友(2011-10-11):
现在遇到了。正在换电源。不知道如何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电池也换了重启保存,但关机时间长一些,开机还是不保存,怎么回事啊.郁闷了.

网友:
查查电池看看是不是电量不够了啊

网友:
这种座子爱接触不良   有时你用万用表量着是好的  跳线处也有电压  但就是存不住  你把他换了有时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