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600适配器的问题

楼主(2009-04-21):
适配器里面的3V反馈是控制什么的 啊  有的说是 充电  如果是的话 流程又是怎么样的  啊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问了好多次还是不知道哦

网友:
D600的适配器,如果不接3V,直接19.5V和地线肯定不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啊!我的维修电源就是接了一根19V的线中间那个小针没接可以开机,测电流。

网友:
难道是待机3V ,呵呵不可能吧

网友:
是管充电的,通过电感和一个三脚芯片(进3.3V出3.3V)后进电源管理

网友:
那是一个三角的写有程序的集成块

网友:
纠正,D600的3V是充电的,楼上说的对,今天刚搞了一台不通电,顺便试了一下3V,就是管充电的

网友:
说充电的不准确 貌似是适配器检测的!
当检测到适配器后才会充电!

网友:
楼上说的太好了,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