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R3000掉电

楼主(2009-04-21):
机器现象是供电都正常上假负载触发到0。6A停半分钟掉电,上CPU触发后直接掉电,如果什么都不上的话电流到0。17A半分钟掉电,上假负载看VCORE1V波形正确,有复位有PG有时钟,打值都正常
VCORE供电芯片换过,温控芯片也去掉了,BIOS刷过,南桥从值珠现象一样!

没思路了,谁给点思路!!!!!!!!!!!!!!!!!!

网友:
看一下北桥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你怎么不加焊北桥,这个机器的通病一般加焊北桥后再找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
看看北桥供电

网友:
不,LZ还是先换块CPU试一下,看看是不是CPU问题

网友:
注意散热和CPU接触问题,另外775的座子容易脱焊。压住看看。参考下代码啊,这机跑码,85就亮了,重点北桥。

网友:
上CPU的时候可以量得到VOCER的跳变吗?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是不是CPU的IC坏了,你 查查看

网友:
能问下线性电路是指的什么地方嘛?我不太理解你的说法

另回复下那些说CPU问题的,CPU换过IC也换过,
还有那位大大你哪里看到我说的是775的CPU啦请仔细阅读好嘛,这是笔记本不是台机,没听说过本本什么时候能用775针的CPU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看好再回

网友:
也有可能是座子虚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座子虚了也会掉电的,还有,我不上CPU也会掉电的所以应该与CPU无关

网友:
我修到过华硕Z99M的,现象和你描述的差不多。结果是CPU坏了

网友:
我遇到过几次这种问题,都是主板修开机了,但会掉电,后来才发现,由于这个机器电流太大,稳压电源根本就带不动,你用的原装电源试下,实在不行换电源,有的主板根本就没问题,

网友:
、另外775的座子容易脱焊。压住看看。参考下代码啊,这机跑码,85就亮了,重点北桥。
引用 网友A:

775座子?好雷人啊
LZ,换个U看看,看看NB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