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跑58的维修

楼主(2009-04-21):
一块INTEL 原装915主板 跑58. 死在开机LOGO那里,各路电压均正常,换了南桥,刷了BIOS  换了IO 都不能解决啊,求维修思路,请高手指点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2009-07-07):
我也碰到,有些板子调一下BIOS旁边的跳线就可以了,有些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望有哪位兄弟修过别的地方问题的说一下